intouch求助

楼主(2004-06-19):
请教各位大大,HTrendpanMins 它是标记名(系统/内存类型)还是脚本函数??? 告诉我类型还有具体作用。Infoapptitle脚本函数的类型和作用??? 这句 wwcontrol(InfoappTitle("view"),"close")怎么解释,详细点说下包括view 、close的作用。最后请问下comboBox_1通常是给什么对象定义的标记名?? 谢谢!!!!!!!!!

网友A:
请在脚本编辑器中点击"帮助",然后选择Infoapptitle或wwcontol你可以看到每个函数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