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工控领域,一般来说,TG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什么的缩写?

楼主(2004-06-19):
单相电机,用速度控制器来控制,电机一端为出轴,另一端标TG,不知啥意思? 测速发电机一般怎么表示?

网友A:
应该是编码器,

网友B:
是不是PG

楼主:
图上标的是TG。

网友C:
就是测速发电机

网友D:
在以前的直流电机调速中常用,现在很少用了,因故障率高体积庞大,不常用了!

网友E:
tg测速反馈——测速发电机,pg---编码器

楼主:
极可能还是直流测速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