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源纹波

楼主(2004-06-19):
各位老大,小弟有一低级问题,请问电源电压纹波是什么回事,不好意思,我刚接触这些方面,还望各位老大赐教,谢谢

网友A:
由整流器整流得到的直流含有工频交流成份,其输出为包括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的脉动电压,经滤波、稳压后该交流分量称为电源的纹波。 电源的纹波系数定义为纹波电压幅度与直流电压幅度之比,常用对数方式表示。有的直流电源在介绍其纹波的性能指标时采用直接标明纹波电压数值的办法。 广州腾达工控设备维修中心 http://www.gzsky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