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指令:PLSY K1500 K0 Y000 怎么理解?,我看怎么好象0个脉冲以1500脉冲/秒输出。

楼主(2004-06-19):
这条指令:PLSY K1500 K0 Y000 怎么理解?,我看怎么好象0个脉冲以1500脉冲/秒输出。?

网友A:
指令中的K1500表示脉冲的频率,而K0则表示不断的发送脉冲,如果K0处是其他大于0的数据,则表示脉冲的个数.你仔细去看看指令表吧,上面说得很详细.

网友B:
K0表示连续脉冲

楼主:
编程手册上怎么没有?

网友C(2004-07-20):
"k0"项指定脉冲的个数。若指定脉冲数为“0”,则产生无穷多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