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4-06-19):
请问: 用rs422方式通讯,距离120米左右,与动力电缆在同一电缆沟中, 我该选用何种电缆,普通屏蔽电缆4*0.5,不带双绞的可以吗?

网友A:
我用过大约200米,超无类与动力线缆一起布线,对威尔逊发电机进行监控,运行有半年了,现在为止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B(2004-07-31):
当传输弱信号的电缆与传输强电的电缆一起敷设,且无条件保持足够距离时,应选用双层或多层屏蔽电缆!我们有RS485/422系列专用电缆供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