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陸590+直流調速請教!特急!

楼主(2004-06-19):
我現有一台歐陸590+直流調速器每次開機20S後顯示“SPEED FEEDBACK",經查速度反饋發電機工作正常!有0-30V直流電壓輸出!墾請高手指點是何故障!如何檢修!在下非常感謝!

楼主:
這台機只能在不超過全速的65%的情況下運行!一旦超過65%就會跳 “SPEED FEEDBACK”故障!請高手賜教!謝謝!

网友A:
是不是干扰啊

网友B:
参数设置取消速度环试一下

网友C:
吾认为: 1, 测速机反馈电压未配好,检查反馈板上的拨动开关; 2, 测速机轴和电机轴的连接不良 3, 速度环参数未配好。

网友D(2004-11-08):
你是说不超过65%正常,这说明驱动器和反馈都没有问题,而是你的反馈和电枢电压校准没有设置对,二者误差超过设定值就会出现反馈报警。我帮别人解决过这种问题,当时的情况是电枢电压校准拨动开关有一个没有拨到位。

网友E:
你可以将速度反馈设为电枢电压反馈试一试,如能正常说明故障在测速电机、连接线、测速板部分。

网友A:
估计是测速发电机的问题, 先用电势反馈做一下,判断模块没有问题,如果模块没有问题 判断测速机和反馈电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