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现场总线若干疑问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04-06-19):
现场总线网络中要不要用到RS232/RS422/RS485接口? CAN.LONWORKS等是不是总线网络中用到的连接方式? 网络中要分上下站吗? 上下站之间怎样连接? 下站之间又怎样连接? 不好意思,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知识.现在要做一个控制系统,时间又紧,但我连基础的都迷糊.还请各位尽量详答上面的幼稚的或许提法就是错误的问题. 小女子感激涕零!!!不然会被炒掉啊!

网友A:
可以看一下现场总线方面的书。 现场总线的设备连接一般采用总线方式,可以有上位机和下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