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请教-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4-06-19):
请教各位高手: 现有一台安川VS606-V7 一送电就显示OH,十秒后显示OL2 风扇正常,

网友A:
参数能恢复出厂值吗?

网友B:
面板可以操作就有希望

楼主:
恢复出厂值也一样

网友C:
您好!关于上述V7故障问题,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是明显的外部故障问题造成的变频器报警。具体原因如下: 1,变频器外部负载太大,有明显的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2,您设定的加速时间太短,造成瞬间故障报警; 根据你对于故障现象的描述,我认为负载过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有相关问题您可以向我公司技术部门咨询。 安川电机(上海)有限公司北京事务所 于清华 电话:010-85184086-12

网友A:
如果还没启用就显示故障则可能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