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控制一高温现场?诸位给个建议.

楼主(2004-06-19):
有哪位高手讲一下光纤传感器? 想通过传感器和光纤传输信号来控制一高温现场.该选什么传感器?怎样与传感器相连?总之就是怎样实现这一控制?烦请各位指点.姑娘我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用光纤应该是想远程控制吧 我觉得可以用热点阻或热电偶采集信号 中间用采集模块或仪表出485信号走光纤或屏蔽线 仪表采用报警信号或PID控制应该可以实现 你在自己看看 可以给我说说你的具体工艺流程吗 其实还可以上上位机 有机会可以聊聊这方面哈我比较有兴趣

网友B:
如果只是对高温现场进行限位控制的话,可以选择我公司的JDHK系列耐高温行程开关,最高温度可达600度 http://www.jieda-auto.com/jdhk-2.htm 3097955@sohu.com

楼主:
TO: 小楼听雨1 您的邮箱呢?

网友C:
不知你要控制的物理量是什么?温度、位置、液位,请具体明确

网友D:
你这种高温控制温度是在1100度以上么? 如果采用光纤需要光纤接播器、放大及光电转换器等。高温的信号采集一般使用单S型或双S型、R型等等热电偶,可以采用一体式的热电偶(带标准信号输出)与光纤接播器连接,信号抵达仪表或上位机盘柜,柜内需要对应接播及转换设备,再与仪表或上位机板卡、模块等设备连接,温控仪种类n多了,按需要选型,如果用上位机可自主底层用vc、vb编制程序或者使用成熟的组态软件编制程序!如果你实时性没那么高就用屏蔽双绞线ok了,成本要低的多! 不知道你的温度控制是否还有时序逻辑控制,你的要求太简略了!:(

网友D:
另外补充一点,有关关纤型号、类型以及配套接播、变送器类型,武汉长飞公司有5大类40多种型号,要根据你的现场要求、技术规格选择!

网友D:
美国在80年代就提出使用蓝宝石光纤来制备高温传感器,但其价格昂贵,只能应用于特殊场合,从实际应用讲目前还都是传统使用铂铑丝热电偶来测量高温。 你提到的光纤传感器估计是指这类光纤传感器,至少我还没在国内看见这种传感器的实际应用。我前文提到的只是通过光纤传输信号,后来又看了你的文字,好像你指的是采用这类传感器测温,呵呵:),如果你有这类传感器资料请提供我看看!谢谢!

网友E:
红外测温仪表简介:   红外测温仪表具有无接触、温区宽、响应速度快等特点,近年来随着器件和电路技术的发展有了较多的应用。本文对红外测温仪表的原理、特点、组成、功能及配置介绍如下: 一、原理及特点:物体在绝对零度(0°K)以上,都有相应于温度的能量辐射,其辐射强度随温度升高而加大,辐射峰波长向短波方向偏移。从绝对黑体表面辐射的全部能量与其表面温度T的四次方成正比,检测出辐射能量即可求出温度。当温度在几百至几千度时,辐射光谱主要在红外波段。因此,检测特定红外波段的辐射能量,可得到物体的温度。利用这一原理制成的仪表即是辐射红外测温仪表。   随着器件技术和电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近年来红外技术应用越来越广。使用红外测温的主要特点是:   1.非接触式测量,可远离目标几十米,特别适应移动、旋转物体、带电物体及其它无法直接接触、不便引线的物体温度检测;   2.响应速度快,响应时间可达0.01秒;   3.测温范围宽,最高可达2800℃;   4.测量时不影响被测物的温度,不破坏温度场的分布;   5.可提供多种显示、输出及控制功能、多种结构以适应不同要求;   6.技术复杂系数大,环境有一定影响。   由于红外测温的以上特点,使其在冶金、机械、建材及其它需要测量温度的行业及场合特别适用。 二、仪表组成:   红外测温仪表和其它仪表一样,通常由传感器──变换处理电路崐──显示控制等部分组成。为了增加仪表灵敏度,红外仪表还加有光学部分以加大信号幅度。如果用一个传感器检测一条线或一个面,还配有小车、云台及位置检测装置,成为典型的光机电一体化仪表。近年来,也采用计算机技术增强其检测、处理、控制功能,同时提高可靠性,体积更小,更具灵活性。   1、传感器(探头) 传感器完成将光辐射转换为电信号的功能,它是由于红外线照射导致元件温度变化,以电压或电流形式取出其电荷量变化的敏感器件。作为传感器,一般希望对红外线输入产生的信号灵敏度高、速度快,重复性(稳定性)要好,参数一致性好,输出信号与后级电路便于联接。目前部分传感器已在内部装有FET,输出阻抗可小于1KΩ。   光学部分通常加在传感器前面。检测线、面的系统要有相应的位置传感器及机械部分配合工作。   2、变换处理电路 该单元将传感器输出的微弱电信号进行放大、线性化、补偿、辐射率调节、峰值保持等处理后,转换成标准信号(0~5V、1~5V、0~10mA、4~20mA、RS232/485串行数据)输出。本部分电路是否先进可靠,很大程度决定仪表性能。目前,变换处理电路可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多段折线拟合方式,折线越多越逼近实际输出;一是采用计算机技术计算或查表变换,其精度可以很高,可逼近几度甚至一度。   3、显示及控制 通过二次仪表重现被测物体的温度值,可采用指针式、数字式表头和液晶屏、CRT显示器等来实现。线扫描检测的仪表中还要显示被测目标位置或给出温度曲线,展开面检测的仪表最好形成图象显示。   需要报警、控制的系统还配有相应电路,并加入适当算法,实现需要的功能,如二位式、脉冲输出、多路分选等。可根据不同检测方式形成不同的配置方案。

网友C:
光纤测温仪实际上传感器还是采用红外温度传感器,采用光纤是为了将目标的红外光能传导至红外温度传感器上,光纤仅起一个传导能量的作用,另外通过光纤的传导,可以使红外温度传感器远离高温区域。

网友D:
周公: 你提到的这种产品稳定性怎么样?能提供我相关资料么? 我最近考察了武钢的现场,他们那曾经有不少这类产品厂商在他们那里试用,从他们的反馈好像都不太理想,我正在和他们调研,望你提供资料,先表谢意!

网友E:
这种产品稳定性还是不错的,说明书已发到你信箱。 但不知道对你是否合适——因为你没有说清楚你的用法:你是要检测高温目标实现控制还是系统在高温现场环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