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04-06-19):
3150外扩32k flash 用的是AT29c512 (90ns) 晶振10MHz 读写逻辑 使用推荐的 74AC00 和74HC32(本想用AC32的,但是找不到,这个不会有问题吧?) 运行eeblank程序正常(serv灯 先闪 然后常亮) 但是运行自己的程序 则灯一直常亮 测serv是 2.4kHz 方波 应该是时序不对的指示 ,可是为何eeblank 能运行呢? 很是迷惑 请教高手 //bow

网友A:
运行自己的程序: 是不是把应用的*.nei文件烧录到同一个(blank)512里, 然后上电。 service灯常亮应该是应用程序部分有问题?? 是程序还是其他的问题,就看你自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调试细节,可能是那个环节做错了!!!

网友B(2004-08-19):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程序还没有编写,烧好模板文件后放入电路就出现了service灯常亮的问题,能否详细说明可能哪一方面做错了?

网友A:
可能的几个错误地方; 1、memory map 配置有问题,512的页面字节数 flash ram的分配空间 2、烧录过程出了问题,文件格式选择(hex) 器件选择at29c512 其它的还是要自己多动脑

网友B:
xiaoli兄: 我烧写已经很多次,器件选用AT29C512-90JC,地址为0x0000~0XE000,memory是否是从0x0000开始烧入? 剩下的问题我想了很久,对比中只发现地址总线AD0数据第电平在0.8V左右,不知道原因,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