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断哪个电源??

楼主(2004-06-19):
伺服系统断电时,先断主回路电源和先断控制回路电源有什么区别?在接通电源时,应该是什么顺序?为什么??

网友A:
呵呵,我是个外行人,我想应该断控制回路吧,你断主回路是系统在运行中关断电源,对设备损伤比较大的,接通应该先主回路再那个, 不知道有没有错,个人想法,哈哈

网友B:
比如说机器人吧,如果大脑没了,但身体电源还在,那会怎么样? 杀人机器?

网友C:
应该先断主电源,这样执行机构就没有电磁力了(如果是势能负载,则必须有刹车)。否则执行机构失去控制,而主电源存在仍是接通的并带负载(如SCR,它不能瞬时关断,控制回路没了,它可能就一直是通的),危险性可想而知。而开机则相反先开控制系统电源,后开主电源。其实应该设计一个开关控制电路用继电器什么的,按一次开关就可以办到。

网友B:
这是控制系统的一个基本原则:信号要先于动力。否则还要控制干什么?

楼主:
好象意见一致啊!我感觉DragonShadow说的更有道理啊!还请ccbq具体结实一下信号先于动力的意思.

网友B:
请你想想功放是干什么的。

楼主:
请ccbq不要卖关子了!我很夯,不知道。希望指点。 功放是干什么的?信号先于动力的意思。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在控制系统中,你的输入及各种反馈信号包括噪音都是信号部分,这些东西经过运算处理得出的结果输出到功放驱动执行机构。强电和弱电就是在这一环分开的。事实上强电和弱电的电路是有很我不一样的地方,偶电力电子学得不好,不便比较^_^也就是说在控制系统中第一步都是要做信号的处理与运算,再深入有信号处理、变换电路实现等等,反正我们当时是开了N多门课来学习相关的内容。

网友D:
先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