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电视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4-06-19):
请教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具体怎么接受.怎么显示.各位大虾多多帮忙.

网友A:
鄙人曾经干过一段时间的家电维修,学习电子的时间已将近20年,电视机的工作原理比较简单,但是在这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得清楚的。学习接收必须明白信号的发射的原理,不然学习接收会一头雾水!简单说: 信号经天线接收,进入机内的高频头(电子调谐器)放大、选频、差频、AGC控制后,进入下一级的中放,进一步放大的同时,分离出三种信号(视频信号(包括色度信号)、同步信号、伴音信号),送入相应的下级处理。 视频--去亮度放大器并进行亮、色分离,最后经末级视放到达显像管矩阵电路。 色度--同样经彩色解码后到达显像管矩阵电路 同步--片内分离出行同步信号,经放大,AFC、推动、功率级, 去行偏转线圈和行输出变压器 --片内分离出场同步信号,经一系列处理,送到场偏转线圈。 伴音信号--经电子衰减器音频放大器推动扬声器发声。 妈呀,累死我了

网友B:
先学黑白机,学会以后看彩电原理就容易了

网友C:
现在的电子技术发展的太快了!你只能把大概的原理了解一下,现在集成的东东太多了,规模也太大了,制造的厂家也太多了!

楼主:
to亚空间: 没有想到这里的人也是怎么热心,我经常在运动伺服出没,第一回在这里发帖子就有您怎么热心指点,非常感谢.不过我对电视机可以说一点都不懂,还要多多请教.问:机内的高频头(电子调谐器)为何物,具体工作原理.

网友B:
建议先了解一下机械高频头,电子调谐器其实控制目的一样,方法不同

网友D(2005-07-11):
学任何知识都是点滴积累,不可能一下子都学会了,在下也是干家电维修多年的,不过现在在私企干自控。

网友D:
如果想学的话,可以买本家电维修杂志看看,挺不错。我在90年一直订到现在,“家电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