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31-7KF02-0AB0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出电压不足如何解决呢

楼主(2004-06-19):
我用的是西门子331-7KF02-0AB0模拟量输入模块,采用两线制电流输入信号,必须向外界传感器提供24伏,可电压总为22.3 电压不够,如何解决的,请高手支招.

网友A:
二线电流传感器量电压好向没有什么意义,量一下电流,如果大于20mA则传感器在最大输出. 如果你的传感器功耗过大 使用外接24V电源 外接+24V--->传感器正--->传感器负----->模拟量输入正------>模拟量输入负------>外接24V负 设置为4线传感器

网友B:
谢谢前辈指点,前辈水平肯定是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