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熟悉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请赐教!!

楼主(2004-06-19):
我想请教各位一个小小的问题,三相异步电动机用星-三角方式启动,一般星-三角启动适用于多大功率的电动机呢,最大能用于多大功率的电动机呢,请速给我个回复,感激不尽~~

网友A:
具体要看你电网的容量,一般来讲,7或(7.5)KW以上考虑用星-三角起动,多大一般没有详细的规定,但在大功率电机的起动上宜采用固态软起动器控制。

网友B:
具体要看你电网的容量,一般来讲,11或(15)KW以上考虑用星-三角起动,多大一般没有详细的规定,轻载180KW没问题

网友C:
无论电机大小,星-三角起动只能用于轻载,重载时无法启动。

网友D:
电机功率在变压器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必须使用降压起动,可以使用星——三角,但一般使用星三角起动的电机功率不超过90KW.

网友E(2009-04-21):
师傅们大家好,我们厂有个35千瓦的转鼓电机,容易烧请各位出个主意,要正反转,星三角启动。谢谢各位,用什么配置怎么接。

网友F:
我觉得 你应该做两套系统 一套正反转控制 一套星三角控制 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