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315-2AG10-0AB0下载时如何加密呢

楼主(2004-06-20):
西门子S7-300系列 315-2AG10-0AB0下载时如何加密呢 请问高手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2008-01-20):
在硬件配置里

网友B:
Yes! http://zclsj.qyun.net

网友C(2008-08-09):
引用 网友D:
关于hardware configuration

具体怎么加密

网友E:
加密分两种,写加密,读写加密。具体的在硬件组态中,对CPU右键属性,出现的窗口的保护栏中选取,由于这台电脑没有该软件,我只是大概记忆是这样的,你可以邮件联系puxb1982@163.com

网友F:
在硬件配置里进行加密!

网友G:
请问如何去除西门子S7-300/400 PLC程序(MMC)密码?

网友H:
硬件组态里设置,但是要记住密码啊

网友I(2008-10-09):
我告诉你们,这种加密方法没有意义,用星号查看器能很方便的看到密码

网友J:
他们有人说:还可以加密功能块,那又是怎么操作?

网友H:
 硬件组态了可以设置

网友K:
你把梯形图转换成Sources文件。怎么转换?首先你随便打开个块,在文件菜单下面有个
Generate Sources... 点击,然后输入个新建的Sources文件名称。再把你想要加密的块添加到
Blocks Selected里面,单击OK。再关闭所有的块,在SIMATIC Manager下面,点击左边的S7 Program(1)下面的Sources,右边就会出现刚才转换后的Sources文件,双击打开,在Title下面加上know_how_protect,就可以了。现在你再回到Blocks下面就会发现相应的块上面有个锁的图标。

加上know_how_protect以后要编译并保存。如果要修改,再打开相应的Sources文件,进行解锁,即在know_how_protect前面加上 //,编译保存就可以了。注意不要把Sources文件给删除掉,否则以后无法修改你的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他们有人说:还可以加密功能块,那又是怎么操作?

加密功能块基本没什么用 ,现在 软件多 !

网友M(2008-11-22):
对:luyang 关于你把梯形图转换成Sources文件。怎么转换?首先你随便打开个块,在文件菜单下面有个
Generate Sources... 点击,然后输入个新建的Sources文件名称。再把你想要加密的块添加到
Blocks Selected里面,单击OK。再关闭所有的块,在SIMATIC Manager下面,点击左边的S7 Program(1)下面的Sources,右边就会出现刚才转换后的Sources文件,双击打开,在Title下面加上know_how_protect,就可以了。现在你再回到Blocks下面就会发现相应的块上面有个锁的图标。

加上know_how_protect以后要编译并保存。如果要修改,再打开相应的Sources文件,进行解锁,即在know_how_protect前面加上 //,编译保存就可以了。注意不要把Sources文件给删除掉,否则以后无法修改你的程序。
内容的回复:

luyang  如何在下载PLC中加密码呢    请求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