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语言编的程序在VC++里可以调试运行吗?

楼主(2004-06-20):
最近我规定要用C语言写一个程序,但是在TC里面数组超过范围,而在VC++里面有不知道怎么调试,用start debug 总是出错,实在不明白应该怎么办。请求各位大虾帮帮忙,很紧的,谢谢

网友A(2004-10-21):
靠!这么久了都没有人回复。 如果没有用F9设置断点,Start Debug后会一直执行到结束。 如果程序短可以用F10进行单步调试,看看到哪一步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