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间接寻址

楼主(2004-06-20):
我使用的是西门子S7-200PLC,现在有一个间接寻址的程序不知如何编写。比如说我想访问VD400中的数据。此时AC2中的数值恰好等于400,我使用“MOVD *AC2,AC1”是否实现呢?我实际操作了,好像是不行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看看!

网友B:
你AC2中的数据定义的是地址么?

网友C:
晕倒.... 要先把VD400的地址赋给AC2啊,比如: MOVD &VB400,AC2 (先把VD400的地址赋给AC2,也即VB400的地址) MOVD *AC2,AC1 (此操作把VD400的值赋给AC1) MOVW *AC2,AC1 (此操作把VW400的值赋给AC1) MOVB *AC2,AC1 (此操作把VB400的值赋给A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