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哪个版本运行(win2000)比较稳定可靠

楼主(2004-06-20):
做工程,WIN2000 PRO SP4平台.选用WINCC V5.1中文版,运行RT总是很慢,有时还不能结束RT. 一些脚本也不能运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该选什么版本较可靠,请指点.

网友A(2006-04-11):
我用6.0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且关机有时候都要关两次。求高手帮助。

网友B(2006-05-28):
WINCC对机器要求比较高,资源消耗比较严重.

网友C:
我安装WINCC6.0时,需要安装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1,在控制面版添加,信息队列,出现无法启动MSMQ服务,怎么办?兄弟帮帮忙

网友D:
楼上的,你需要插入WIN2000的安装盘。WINCC6.0的确占用资源比较大,建议尽量少用脚本,不过我用了这么久倒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