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tcp转换以及ifix通讯

楼主(2004-06-20):
我现在使用honeywell的fsc,标准的modbus设备。三台操作站使用ifix。为使三站能同时监视及控制数据,使用研华4571和4577转换为将串口转换为网线后接入交换机与操作站相连接。但三台操作站都不能用mbe通讯。使用mb1驱动与4571配合虚拟串口时也只能使单台操作站通讯。各位有什么指教?

网友A(2006-04-24):
如何实行三台同时正常通讯且能交换数据?

网友B:
使用我们的模块或人机界面,就可以实现多串口通讯,以及数据在我们的模块/人机界面内交换,还有WEBSEVER功能,数据记录功能等。欢迎垂询!021-54807896 /13370269729 侍

网友C(2006-10-30):
modbus口不支持多主操作,你的网络中只能有1个server

网友D(2007-11-28):
IFIX的MDE驱动包安装好了后,只能读 PLC的IO点,不能写PLC的IO点,都是针对输出点而言的,为什么啊?肯定是IFIX的驱动包有问题。我们用IFIX的好多驱动包都有问题,如OPC,现在数据刷新又慢,郁闷。
那位大哥又方法解决问题啊?

modbus TCP

网友E:
我可能,我用IFIX的MBE驱动,写和读PLC都没有问题,肯定是你安装的问题

网友D:
请你把最新的MODBUS TCP驱动包发送给我好吗?以前都不敢用IFIX做方案了,万分感谢  pqrn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