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tcp和fix

楼主(2004-06-20):
我现在使用honeywell的fsc,标准的modbus设备。三台操作站使用ifix。为使三站能同时监视及控制数据,使用研华4571和4577转换为将串口转换为网线后接入交换机与操作站相连接。但三台操作站都不能用mbe通讯。使用mb1驱动与4571配合虚拟串口时也只能使单台操作站通讯。各位有什么指教?

网友A(2005-08-05):
您需要建立多个设备来对应3个个modbus设备,他们有不同的ip地址和设备地址。

网友B:
我不清楚具体的搞法,但我知道如总斑竹说的,三个站需要个字定义不同的IP地。 我们的第三代人机界面,有个功能适合你的需要,WebSever和多串口同时与不同通讯协议的产品通讯的功能。利用该屏的多串口通讯功能,把3个站上的数据做在一个屏上或3个屏(成本增加),再把屏挂在以太网上,利用屏自带的WebSever功能,在远端的PC上,IE浏览器写入屏的IP地址,PC无需再安装人和软件,就可以实现远程监控3个站。省时省力,就是节约成本。欢迎垂询! 另外,总斑竹:你好!非常支持你的工作! 我是做销售的(98年至今),但是也谈技术。没有时间在论坛上发表文章,但是偶尔会给提问题的朋友介绍点现场经验。所发的帖子具有广告性,但也不失为信息。希望不要象以前的一个班竹,看到贴子就知道“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