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改造锅炉的吗?

楼主(2004-06-20):
烧油的锅炉能改造吗?节能效果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那引风与鼓风的是11KW与18.5KW有改造的必要吗? 好像还有个送油泵不知能否改? 有这方面经验的可以合作的话,回贴联系

网友A:
看你的工艺要求喽,需要多少风量。正常是肯定节能的,多少看你的需要。

网友B:
我公司有改造过类似这样的工程,要看实际的工作情况而定,我的联系电话:13824318721。

网友C:
我们可以的,我的电话是0512-65581072我叫何勇我们在苏州

网友D:
你那什么时候的锅炉,控制系统又是哪里的产品? 锅炉的效率与温度控制精度与效果密切相关,肯定是可以改的 可否告诉我你们锅炉的效率现状特别是控制系统的一些基本要求 应该可以和你合作 我的QQ是45814036,你也可以直接回复至我的邮箱。 我在无锡,你呢?

楼主:
我们没做过锅炉,我也不懂你们所问的问题 客户现在关心的是油泵可以改造吗? 如果可以节能效果最低能有多少

网友E:
我做过纸厂烧蒸汽的燃油锅炉风机节能。 yuzai1005@163.com

网友D:
油泵本身只要可以用我认为没有改造的必要 燃烧效率取决于油泵的工作效率,而油泵的工作效率又取决于它的控制系统 你不告诉我本来的控制系统,我怎么知道节能效率有多少? 油泵的工作效率不外乎两点 一是控制精度,我做过的几个改造可以把温度控制在正负一摄氏度内 而是控制速度,即多长时间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温度 我可以给你搞得很好 做个朋友 我无业,技术出身,27岁

网友F:
如果是浙江省的,打电话:0571-85344419-807 刘江波 有什么问题面谈.

网友G:
我们是天津的。可以打电话咨询。022-27370233 尹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