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LC的恒压变频供水控制系统用户程序

楼主(2004-06-20):
基于PLC的恒压变频供水控制系统用户程序 智能恒压变频供水系统功能说明 一、 控制对象:主水泵4台(380VAC/50Hz/5.5kW/2930rpm)、副水泵1台(380VAC/50Hz/2.2kW/2930rpm)。 二、 控制系统配置: 1、 P L C 1套:硬件:S7-200CPU224+EM235+TP070。 2、 变频器 1台(380/50Hz/5.5kW) 3、 按钮、继电器、CB等电器元件。 4、 控制柜1个(全部集成在1个柜内) 5、 压力传感器1个(0-10bar 0-20mA或4-20 mA) 6、 压力开关:0-10bar 二、系统工作原理: 设备投入自动运行后,由压力传感器连续采集供水管网中的水压(范围0-10bar),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0-20mA或4-20 mA)传送至PLC EM235输入I/O口。控制系统接受检测的水压信号与系统内部的设定压力进行比较和运算,如果实际压力比设定压力低,则系统发出指令控制水泵加速运行。如果实际压力比设定压力高,则控制水泵减速运行。当达到设定压力时,水泵就维持在该运行频率上。如果变频泵达到了额定转速(频率),经过一段延时判断后,如果管网压力仍低于设定压力,则控制系统会将该水泵切换至工频运行,并变频启动下一台水泵,直至管网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反之,如果系统用水量减少,管网压力升高,则系统指令水泵减速运行,当降低到水泵的有效转速(下限频率)后,则正在运行的水泵中最先启动的水泵停止运行,即减少水泵的运行台数,直至管网压力恒定在设定压力范围内。 总之,该系统是随管网压力的变化自动调节水泵转速或工作泵台数,调节供水量,达到恒压变量供水的目的。主泵循环方式为先起先停,后起后停。 系统设计有附属小泵1台(#5水泵),主泵4台,当供水主泵(#1、#2、#3、#4水泵)运行频率低于设定的有效频率(主泵频率下限)时,则控制系统就停止主泵工作,变频启动副泵(#5水泵)进行供水。当副泵运行频率低于设定的有效频率(副泵下限频率)时,系统停运。 副泵(#5)自动状态只设计变频运行方式,未设计工频运行方式,只有在供水量很小时才变频启动。不参与主泵(#1、#2、#3、#4)的循环起停。 一、 系统的主要功能: 1、触摸显示屏TP070(人机界面显示)(或TD-200):在触摸显示屏上,可通过触摸式按钮,灵活设定工作压力、频率下限、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换泵时间、压力传感器参数(量程、校准)、水泵备用和退备等各种工作参数;能显示系统时间、管网压力、设定压力、各水泵工作状态等参数,并能在人机界面内查阅各种故障原因、处理方法和操作指南。 2、设备中,主泵(#1、#2、#3、#4)全部采取先起先停,后起后停,循环变频启动,循环交替切换的工作方式。 3、水泵切换压力误差设定:避免水泵在设定值附近频繁启动、停止。 4、定时换泵功能:为平均各主泵运行时间,设定定时换泵功能。当一台主泵连续工作时间超过设定值后,且有其它主泵处于“休息”状态,则变频器自动切换启动“休息”时间最长的主泵,并停止原工作主泵,以保证各台主泵运行时间均等,换泵时间可以任意设定(1-720小时)。 5、故障处理功能:当自动状态发生故障时,系统能自动转换至工频 运行,确保供水不间断,并发出报警,通知值班人员维修。 6、爆管保护功能:当管网发生爆管后,设备自动停止运行。并发出报警,通知值班人员维修。 7、停电自恢复功能:电网停电后再来电,设备能自动启动运行。 8、手动功能:当系统处于手动方式时,各水泵均可以在控制盘上通过操作启动、停止按钮,启动或停止水泵。 9、低水位保护功能:当系统接到水池低水位信号后,控制盘水位低灯亮,设备自动停止运行(手动也不能启动任何水泵),同时发出报警,通知警卫值班处理。水位恢复后,设备能自动启动运行。 10、马达过载保护功能:当任一台水泵发生马达过载时,盘上过载指示灯亮。此时,该水泵退出系统控制(进入退备状态),待该水泵热继电器复归后,该泵自动转到“休息”状态,随管网压力起动、停止。 11、控制盘上安装5台水泵(#1、#2、#3、#4、#5)启动、停止按钮,可在手动状态对任意水泵起停操作。自动状态时,全部启动、停止按钮失效。安装自动、手动切换按钮和自动、手动指示灯,用于手动、自动切换和指示。5台泵均安装工频、变频运行指示灯,指示各泵的运行状态。安装水位异常(水位低系统停运并报警,高只发报警)、管网超压、马达过载、电源监视指示灯。安装电流表、电压表、触摸显示屏。 12、管网超压保护功能:当系统压力,超过设定的安全压力时(压力开关),系统切泵直至停止运行。 那位高手能提供最好的用户程序或者见解。谢谢!

网友A:
现成的程序也许有人会有,可是一定不会很适用你你这套系统的 通常现场调试的时间远远大于设计编程的时间 现编现用吧,也不需要多少时间 你在哪里?

网友B:
报酬多少?

网友C:
这样设计可以吗?假设一台水泵工频运行,压力为0。4MPA,另一台水泵以30HZ运行,它的压力会低于0。4MPA,那么这台水泵就在做无用功,不出水,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很久了,不知能相互探讨一下?我hjs_306@nbip.net.cn

网友D:
这其实就是本人三年前做过的一个项目,至今还没有发生过问题,客户反映还不错。只是现在没机会做了。 谁提供给我一个发财的机会?不出一周时间搞定!其它不想多说,郁闷地很。

网友E(2004-09-06):
我能提供,不过报价须合理些 13901458816

网友F:
只能用这套方案吗?不用PLC,直接用西门子的mm430就可以实现,不过只能带动1台变频泵和3台工频泵。达到恒压供水是没问题的!

网友G:
这个程序本人做过,为一台小泵,四台大泵,系统由S7-200系列CPU226,TD200,变频器构成。系统功能齐全。运行已有4-5年,没有问题 CAOTL6323@163.COM

网友H:
我能推荐一家专做恒压供水的公司。 chinazhao@263.net

网友I:
该程序若设计不好,在降压切换中会出现短暂的掉压现象,做过s7_2oo,abb变频器75kw,abb软启动器,压力远程控制。一托四自动运行。

网友J(2008-10-16):
直接用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多好啊!

13240486043? www.bj-jlh.cn

网友K:
楼主的编程有点问题:

1、当第一台泵工频运行时,会出现第二台泵在低速运行,效率低,不经济;

2、“出现爆管时报警”不知你怎样实现自动检测什么时候出现爆管?未免考虑太过理想。

3、由多台泵运行切换到少数泵运行时水压波动大。

网友:
很简单啊,就是楼上说的检测爆管不太明白啊

网友L:
本人长期进行变频恒压给水控制系统设计,有100多个项目在使用,水泵最多的为5台大泵+1台小泵,自动轮换、水泵故障除自动报警外,程序还会自动跳过该故障泵进行循环运行。运行状态可以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参数可在人机界面上修改。通常使用的PLC为CPU224XP(自带一路模拟量输入和一路模拟量输出无需EM235)人机界面使用TD400C,可同时显示四行中文,完全够用,不必用TP070。有兴趣联系wenxq168@126.com

网友M(2008-12-05):
QQ群:75997280

欢迎各方朋友加入(技术,销售)

网友N(2009-05-10):
有没人做过,用PLC与变频通讯读取变频压力参数和运行数据再用文本显示设定参数。

网友O(2009-11-22):
哪位朋友能提供我一套完整的恒压供水的方案。一拖二,电机为7.5KW。其中包括PLC 的IO接口。功能顺序图,梯形图,变频器的接线图,及变频器的内部参数的设置。有的话发EMAIL :  JKE13317053975@163.COM

网友P:
现在我也在做这样一套系统,系初学者,来讨教经验

网友Q(2010-05-02):
哪位朋友能提供给我一套全流量变频供水系统的顺序功能图,梯形图,程序设计及变频器的内部参数的设置!该系统由PLC   PCS-PID调节仪为控制核心,主泵,中泵和小泵为执行机构形成双恒压高效率供水!谢谢!邮箱 0396haoweichao@163.com

网友R:
需要基于PLC的恒压变频供水控制系统程序 急! 谢谢 xiaole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