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Help:交流伺服电机的从动响应?

楼主(2004-06-20):
help:有一台大功率直流电机带动的机械。现要把带动的某个传动分开用交流伺服电机传动, 要求:必须紧跟直流电机的转速,特别是启动转速跟踪实时性要很好。能根据工艺能相对直流电机作比例调速。 这个系统设计上要注意哪些重点?伺服电机相对直流电机响应滞后有多大?请帮我,谢谢

网友A:
看你采用什么方式控制了。可以用控制系统同时控制两个电机,根据工艺把两个电机的参数计算好,直接发送给他们就可以了。也可以把直流电机的反馈信号(如果有的话)做简单处理,然后直接发送给交流电机;可以用模拟电压也可以用脉冲。

网友B:
交流伺服的低速特性较差,所以像启动等情形下要注意补偿。不知交流电机的负载如何,影响跟踪实时性最重要的指标。能把详细内容发一封E-mail给我看看吗?

楼主:
30KW直流电机是用PLC控制调速器的。直流电机及控制部份不能动 我想用编码器采集直流电机主轴运转送交流伺服器。其带动的负荷在2KW左右 工艺要求两台电机有非常好的同步

楼主:
没法发Email了,不仅outlook,连整个office都无法新建了,要什么许可证。得在找盗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