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十六路温度的问题?

楼主(2004-06-20):
小弟接手一个工程,需要控制十六路温度,每路的设定值都不一样,要求控制精度为正负1度。用cpu226+231热电偶模块四个。不知可否用PID切换控制,如行要怎样切换,如不行,又该如何实现控制要求?恳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一只s7-200PLC中只能使用8路PID回路。

网友B:
强烈请教,三菱有A1系列PLC吗?如果有,它是不是属于A1系列的呢?

网友A:
引用"强烈请教,三菱有A1系列PLC吗?如果有,它是不是属于A1系列的呢?" 以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三菱FX2N的PID回路数不受限制的,唯一要注意的是参与运算的寄存器地址。 西门子的产品不会这么逊吧

楼主:
请哪位帮忙看看,我到底该怎么办?

网友D:
换S7-300系列的PLC就行

网友E:
值得用300了

网友F:
用S-200的PLC作模拟量控制控制回路怎么做啊?可以做三冲量控制吗?若是可以,有没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寄给我一个程序,我的邮箱是:TOM0617@163.COM

网友G:
有人会编一矩阵64个工位,判断温控器的通断程序,用松下fp0系列。谁能做一个送给我吗?69z@21cn.com

网友H:
什么是三冲量控制,建议用S7-300做!

网友I:
用S7-300太浪费乐! 根据 阿潘 的配置,1块CPU226+4个热电偶输入,我想可能是采用开关量方式的PID控制。如果就16个模拟量控制,可以做2套PLC。每套配置为1个CPU-224加2块热电偶输入。由于热电偶输入为8点,这样PID回路数就够用了。 如果需要交换数据的话,可以把2只CPU通过RS485串起来,采用PPI协议通讯。

网友J:
阿潘:你好!   你的问题与我类似,只是我只需要控制8路,若你有了答案,请让我分亨一下,可以吗?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louyc_cp@126.com

网友K:
如果不要求同时控制,考虑用多路开关转换器。

网友L:
干吗一定要用SIEMENS的。用其它品牌不也一样吗,比如用台湾永宏的,它可以实现32路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