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瓷制造中的改造问题!!!

楼主(2004-06-21):
我是一新手,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关于陶瓷粉末制造过程中,可以用变频器或PLC来实现风机转速从而改变温度吗?对陶瓷粉末的粗细可以用自动化调节吗??

楼主:
难道没人愿意帮我答疑?还是我说的条件不够清楚呢??

网友A:
当然可以,温控效果要看你的加热器和周围的热环境 从机械的角度说,你们是如何控制陶瓷粉末粗细的,具体是通过什么机构来实现的? 只要机械上没问题,自动控制上肯定也可以 我的QQ45814036,你也可以直接发邮件给我

楼主:
您好!关于陶瓷厂粉末粗细是通过仪器震荡,调节粗细的! (详细的我也说不好),仪器比较简单! 不知您可曾接触过类似的改造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