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楼主(2004-06-21):
小弟在一本书上看到西门子S7-200,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运用程序里面,几种算法都采用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将输入量减掉6552,然后除131。为什么要这样算?不懂。这是一个温度控制的东东。硬件连接是Pt100接变送器,再接入模块。模糊控制算法和PID算法都首先要这样计算一次。为什么?

网友A:
输入为4~20MA,而变送器为0~20MA,所以要减去4MA对应量,至于131应该是热阻为250欧量程除32768。

楼主:
谢谢liutao2002兄,但小弟从一些介绍西门子的书上看到,它的分辨率为5μA,如果按照20mA的量程计算,则其模拟量4~20mA转换成数字量是0~4000,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要除以6552呢?还有,PT100的热电阻,0度对应100欧,100度对应138.5欧那除以131是为什么?我还是不懂啊,谢谢!!!!

网友B:
你那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就是说4mA对应多少度,20mA对应多少度(量程是多少)与这个有关。照理说131就是量程了,像我们的温度传感器它是0-50度的,就是除50就对应每度是多少变量!

网友C:
to天下有雪:你那样子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要知道EM231是12位精度的,而AIW为一个字即16位,所以采用了这样的处理:对单精度而言,首位为0,接下来的12位即为采样值。最后的低三位补零,这样就对应上了。比如你采样的值为1111,1111,1111,则AIW0的值为: 0111,1111,1111,1000。由此你可以知道这个量程的为0000,0000,0000,0000到0111,1111,1111,1000。即为0-32760

网友D:
楼上的强哦请教一下安川G7变频器跟S7—200通讯的问题。

网友C(2004-07-21):
呵呵,偶是一个超级菜菜呢,去年刚毕业的。只知道一点点。安川的变频器偶只看过哦,呵。不过通讯应该不难。我做过富士的变频器和S7-200的通讯。只要你能找到它的通讯协议,再用S7-200的自由品编一个符合安川变频器的协议就行了! 另外S7-200系统手册上有一个S7-200和西门子MM系列变频器的通讯例子,很详细的。你看看,仔细想想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