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数据采集的问题很苦恼,请教

楼主(2004-06-21):
本人是极度菜鸟,有个现实问题请教各位: 一台工业监测仪器本来连接一台9针打印机,连接线长约6米,形同打印电缆,一端接仪器上的25 针口,另一端接9针小打印机。此仪器收集数据后可每0.5分钟通过打印机打印一批数据(一次打 印约15个数据)。现在针打损坏无法使用,后尝试用Canon和HP的喷墨打印机都无法打印。请问有 没有办法使仪器数据输出到笔记本电脑(有2个USB口,XP系统)或者在别的打印机能打印呢?而 且最好使收集到的数据能导入EXCEL。 我纯属门外汉,不知道有什么解决思路,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能在具体的描述一下,工业监测仪器具体的输出信号吗? 象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使用一块USB接口的数据采集卡就可以实现,一般厂商都会给你提供驱动程序,你可以自己编程取数据,再打印,也可以向厂商购买软件来实现这一功能。我看见一套数据采集系统,很便宜软件硬件一共才3500。你自己看看吧www.rbh.com.cn

楼主:
重要更正! 一台工业监测仪器自带实时显示并通过长约6米的连接线连至一数据采集装置,每0.5分钟在监测仪上显示一批数据(约15个数据)。监测仪有一个15针(阴)接口,通过一根短电缆(一头15针阳,一头形似标准D型打印电缆)连接一台9针打印机。现在针打损坏无法使用,后尝试用短电缆连接Canon和HP的喷墨打印机都无法打印。现在想使15针端口数据输出到笔记本电脑(有2个USB口,XP系统)并能实时显示,或者能在别的打印机上能打印。 Re焚琴:是不是有必要买昂贵的数据采集系统呢?因为现在数据采集正常,只是无法打印。现在想把那15针端口的数据输出到我的笔记本上并最好能记录成Excel格式,如果必须要编程,我外行人该大致了解什么样的知识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