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关于西门子CEO的怪现象,请李工、王工帮忙!

楼主(2004-06-21):
有一台西门子55KW变频器(CEO)用于恒压供水上,其故障现象为: 1、采用面板控制方式时(P7=1),最高输出频率只能到42Hz左右(不采用PID也一样),电流达额定值,电流输出不稳定。带负载下。 2、当采用外控端子控制方式(P7=0)时,最高输出频率只能到32Hz左右(不采用PID也一样),电流为60A左右,电流输出不稳定。带负载下。

网友A:
不接电机看输出频率及电压是否正常!电机额定电流设多少?

楼主:
不带电机时,输出频率可达最高频率50HZ,电机的额定电流为102.5A。观察发现最大电流可达108A左右。

楼主:
请问李工,如以上故障,若要维修。维修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A:
现在还无法判定是何故障。能找到代理商解决吗?

网友B:
输出电缆的距离有多长,有没有超

楼主:
输出电缆有15米左右!

网友C:
此乃ECO常有的故障,检查P86是否为100%,在面板控制模式下将P89缩小10%再看频率能否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