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萨拉现场校准HMK15湿度校准仪

楼主(2004-06-21):
简便而可靠的校正 任何测量仪器都无法长期保持自身精确无误,所以需要不时地比照参照物标准进行检查,而维萨拉公司的HMK15校准仪使湿度探头和变送器的校正和现场检查工作十分简便可靠。 HMK15的操作原理是饱和盐溶液能在上方的空气中产生一定量的相对湿度,然后湿度探头或变送器的读数可随之相应地进行调整。这种方法被广泛接受并应用在许多先进的实验室中。通常根据用途的不同可以选择两种或三种不同的盐溶液。 HMK15订购时已配有证书和盐溶液。样品的校验每一批都在维萨拉公司测量标准实验室(MSL)进行。详见盐溶液的资料。 校正的温度计 HMK15可定购一个用于在校正测量温度的温度计,有水银温度计(精度为±0.3°)和红色毛细管液体(精度为±1.0℃)两种,前者已在维萨拉公司MSL校验并可用于检验变送器的温度测量精度;后者已由生产厂商校验过。 维萨拉公司的MSL是被FINAS认可的校正实验室,而FINAS是EA的会员。 湿度校正仪HMK15 标准的HMK15包含以下部件: 两个盐溶液槽罐,盖子和探头插入盖。 底座 温度计:维萨拉公司校验的水银温度计(19728HM)或红色毛细管液体(生产厂商校验,代码25130HM) 量杯和搅拌勺 选件 出具证书并配好的溶液盐 订货代码 +20°时总的不确定性 LiCl Salt 11%RH 19729HM ±1.3%RH Mg Cl2 Salt 33%RH 19730HM ±1.2%RH NaCl Salt 75%RH 19731HM ±1.5%RH K2 SO4 Salt 97%RH 19732HM ±2.0%RH 离子交换水 19767HM 额外的盐溶液室 19766HM 便携包 HM27032 订购时参照选型表 本资料仅供参考,技术指标以英文手册为准。若有技术指标变动,恕不能事先一一通告。 维萨拉公司还生产各种温湿度变送器(传感器)、CO2变送器、气压表、氨气传感器和气象监测设

网友A(2004-08-02):
不过就是盐溶液校正,好象很高深一样。”红色毛细管液体“八九不离十为酒精,高中物理教过的。至于盐溶液校正的精度,误差基本上都在2%RH左右,水,水是比较关键的;盐,盐的纯度也很关键;温度平衡性、湿度平衡时间,这些在校正时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内用于盐溶液校正一般用医用蒸馏水、也有用自来水的,反正相差不是太大,有买原装盐的,也有在化工商店买纯度达到99.9%的,反正,盐溶液校正绝对不可能达到高精度,可以作为比对使用,或者用来校正精度为3~5%RH的相对湿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