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萨拉本安型温湿度变送器

楼主(2004-06-21):
HMT360系列本安型湿度变送器 值得信赖的高性能,满足绝大多数的需要 表体和探头均可在在最危险的环境中正常使用。 符合本质安全型仪表的要求。 采用最新技术。 符合国际上的高标准。 适应几乎所有的测量要求。 可在0区安全地安装和使用 在危险场合中,仪表安全、可靠地工作是第一位的。为了能准确、无危险地进行湿度测量控制,维萨拉公司开发出新型本质安全模件化的温湿度变送器。由于采用最先进的传感器技术,Vaisala公司新的HMT360系列变送器具有良好的性能,能在最危险的场合(CENELEC/IEC划分的0区)安全可靠地工作。 而且HMT360满足欧盟新的CENELLEC标准(94/9/EC),即ATEX100a(该标准将为欧盟2003年以后唯一的执行标准),并通过相应的PTB认证(PTB 00 ATEX 2112X)。 HMT360还在美国、日本、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通过相应的Exi认证。 本质安全意味者内在的人身安全 防爆和本安(IS)是电子(电动)仪表在易燃易爆气体中使用的两种被认可、行之有效的手段。本安(IS)是指仪表设计时,仪表的电子电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点火源。实际上,本安是CENELEC/IEC0区唯一被批准的方法。无点火源设计也提供了安全地现场维护。因此HMT360系列变送器不但价格具有竞争力,而且节约了使用者的维护费用,这一点是常规方式使用和维护所不及的。 符合国际高标准 HMT360系列温湿度变送器已通过了严格的测试,符合本质安全型仪表和电磁兼容性的各种要求,如VTT、PTB等。是危险场合测量、控制湿度/露点的理想仪表。 组态灵活,满足不同的需要 由于电子元件含有微电子处理器以及各种选项和附件,HMT360使用非常灵活。订货时用户可以组态选项,必要时也可以在使用现场很方便地进行参数组态、修改。此外模件化设计结构,使HMT360有五种可更换的探头,从而更加灵活,可以满足几乎所有的应用。 实用的模件化特性 本安型双线制温湿度变送器 开创简单方便的安装、使用新标准 不停机检修 HMT360系列本安型变送器采用全新的方法简化了安装、使用和维护的过程,降低了成本。模件化的变送器由可拆卸的四部分组成:安装基板、变送器本体、电子信号处理和探头。安装过程已简单到只要将仪表基板用螺钉拧到墙上即可,然后将仪表本体锁固在基板上,最后进行电缆连接。已模件化的电子信号处理部分很容易地被拆卸下来进行校验,而不必拆卸电缆。 可更换的探头 模件化概念还包括五种可更换探头,需要时可快速简单地拆洗和再安装。例如,在实验室里将探头校验好,然后带去更换现场使用中的探头,所有的校验标定参数都记录在探头部分中。 五种可更换探头 HMT360系列的五种探头满足了即使是最苛刻的应用领域的需要。 HMP361探头适用于墙面安装,温度范围-40-+60℃; 其它四种探头:HMP363、HMP364、HMP365、HMP368可直接置于被测工况中,从而保证了测量的可靠性。 HMP363探头较小,适用于狭小空间中使用,温度范围-40-+120℃; HMP364适用于带压空间或真空腔室中使用,压力范围从真空到100Bar(10Mpa),温度范围-40-+180℃; HMP365适用于高温环境中使用,温度范围-40-+180℃; HMP368可灵活安装在带压的管道中,最大耐压为40Bar(4Mpa)。 优化的传感器 维萨拉公司生产的温湿度变送器采用的电容薄膜式传感器技术是维萨拉公司25年前发明的。这种传感器技术加上不断创新的科研精神和工作使得维萨拉公司的HUMICAP?湿度传感器不断发展,使其达到最好的工作性能。此外,维萨拉公司根据不同用户的要求,提供更加优化和稳定、满足特定需要的 HUMICAP?湿度传感器。 北京易博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010)82659128 (010)82659307 http://epochtech.51.net e-mail:dqpidwg@sohu.com

楼主:
常应用在火药、电力行业测氢冷露点等需要防止易燃易爆的地方!

网友A(2004-08-02):
我第一次接触的仪表就是360,好归好,就一个字:“贵“,与国情不符,E+E 的防爆型温湿度变送器EE30EX可工作在防爆0区,可以输出两路模拟信号,这两路信号可以通过软件在温度、相对湿度、绝对湿度、露点、霜点、热焓、水蒸气分压等九个参数间自由选择,模拟信号可以通过软件自由选择0~20mA、4~20mA、0~5V、0~10V等,支持在线更换敏感元件而不需要校正,探头与变送器本体最长可达到100M长度。可以通过RS232接口输出数字信号,如果有需求,我可以设计将232信号转换为485信号,或是通过信号采集转为有地址符号的485总线信号,转换精度优于0.1%。

网友B:
现在瑞士一家公司推出了温湿度传感元件,集成了露点显示。体积小,耗电量低。价格合理。龙哥如果觉得直接买仪表太贵了,可以买一个传感元件回去自己组装一个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