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中的趋势能否改造用于显示第三方历史数据?

楼主(2004-06-21):
我在工程中需要将其它软件存储的历史数据在Citect中显示,不知Citect中的趋势组件能否改造用于显示第三方历史数据,第三方历史数据提供了API函数。我不想自己编写控件,自己编写控件会和Citect的趋势显示不一致

网友A(2004-11-04):
试试trnsettable函数!

网友B:
首先要看你的历史数据是放在哪里的。如果是放在SQL数据库中,可以在CITECT中采用ODBC方式读取,并采用CICODE 函数,TRNSETTABLE加入到CITECT的历史数据库中,并在CITECT中显示。若保存在DBF数据库中,则可采用DEVICE方式读取,后面的步骤如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