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变频器一台拖二问题!

楼主(2004-06-21):
采用一台安川G7系列30KW变频器带2台11KW电机实现同步运行,采用V/F或无PG矢量控制,频率达25HZ以上时电机出现振动,参数调节效果不佳,请问:是否是参数设置上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应特别注意哪些参数?或者还有其它应注意的问题?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同步精确度要求高吗?是否闭环控制?

网友B:
利用我公司的G7变频器进行一拖二运行,首先,变频器不能进行矢量控制(原因在于:变频器无法同时记忆两台马达的参数,但是可以切换运行),只能进行V/F控制.在V/F控制下,变频器并不对于电机的运行进行控制,故此,控制精度不高. 另外,在实际应用中,还有采用其他解决方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向我公司以及我公司的授权代理商咨询. 我公司网址www.yaskawa.com.cn 安川电机 于清华 TEL:010-851840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