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欧姆龙PLC的比较指令

楼主(2004-06-21):
欧姆龙的比较指令为什么只有三个标志位,如果有多个不同比较并有报警输出如何编程,且ZCP指令是否有效。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急啊!!!!!!!!!

网友A:
关于欧姆龙PLC使用手册哪有免费下载 谢谢

网友B:
一样可以用啊,比较不就是三个结果吗 这三个标志为何不同的比较指令串在一起,再给不同的(由你设置)位置位不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你上欧姆龙的中国网站看看,工控网上你也可以看看啊 我这里就有,可惜很大啊。

网友B:
一样可以用啊,比较不就是三个结果吗 这三个标志位和不同的比较指令串在一起,再给不同的(由你设置)位置位不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你上欧姆龙的中国网站看看,工控网上你也可以看看啊 我这里就有,可惜很大啊。

楼主:
你的意思标志位是瞬动的,要用SET置位吗,还有区域范围比较指令ZCP怎么是无效的,一上电,就是等于标志位置位,怎么回事啊

楼主:
to怒海孤鸿 想必老兄对欧姆龙的指令还是比较熟的,还望多多指教啊. ZCP指令还需注意什么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