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基本教程--S7-300
空!!!

楼主(2004-06-21):
我现在需要使用西门子S7-300,但是我对于梯形图编写一知半解(我真的很菜)。 那位大侠,能够指点一条明路,另我更好的掌握S7-300的编程? 那里有PLC梯形图基本教程的下载?或者关于梯形图的掌握方法?? 各位大侠,在这里我先。。。。。。扑通!!!

网友A(2007-09-07):
看你这样我都不好说了,我就说一下简单的吧,不知你会不会硬件控制的电路图,如: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它们的常开常闭点与程序里边的梯形图是一样的,只不过硬件的触点(常开常闭)是有限的,而程序里的触点(常开常闭)是无限的,与你画硬件的控制电路是一样的,编程序就是摆积木,再多复杂的电路都是由:常开常闭点拼成的。

网友B:
就是彩虹:说的

网友C:
S7-300和S7-400的梯形图(LAD)编程 参考手册
这本书可能会对你非常有用
下载地址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263

网友D:
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