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PID调节中的前馈有什么作用,如何应用?

楼主(2004-06-21):
本人初次使用PID调节,里面有许多参数,其中的前馈参数有什么作用,可用在什么场合下?还请各位大侠赐教,多谢!!! 另外,PID调节中跟踪是一个什么概念?

网友A:
跟踪即信号复现,即要求输出信号与输出信号完全一致,实际上这做不到,只是尽可能的一致。 前馈是为了加快速度响应而引入的,前馈适用于时间滞后比较大的系统,如锅炉温度控制。

网友B(2004-08-16):
DragonShadow: “跟踪即信号复现,即要求输出信号与输出信号完全一致,实际上这做不到,只是尽可能的一致。” 你说的这个很难理解。 据我所知完全一致的跟踪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
PID跟踪信号,就是满足手自动间的无扰切换,当PID处于自动状态,PID的输出为PID模块的算法输出,当PID处于手动状态时,PID的输出为跟踪值,当PID从手动切换到自动,PID的输出就从切换时刻所跟踪的值开始调节。

网友D:
想知道其中各参数如何设定,谢谢各位!

网友E(2006-11-15):
同意秋风辞的说法

网友F:
呵呵,你想看具体怎么调
你找一本大学的自动控制理论
我想你会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