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行策略的问题

楼主(2004-06-21):
MCGS 与PLC 连接如只需要对工艺流程进行监视而不需控制,是否还需编制运行策略啊?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看你在监控的时候是否会对一些检测到的状态做相应的动作。这些动作主要是一些你制作的画面上的动作 那时候你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对简单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