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Honeywell 系统中逻辑地是否需要打地桩?

楼主(2004-06-21):
我们这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不知哪位有兴趣协助解决: 1.Honeywell TPS 系统中的逻辑地是否需要打地桩? 2.安全地和逻辑地他们的接地电阻怎样来划分? email:yantl@126.com

网友A:
逻辑地当然要打地桩了!要求。。。 1、逻辑地与安全地之间的距离要大于3m 2、两个地的对地电阻之和好像要小于5欧吧。 记不清了 ^_^

网友B(2008-02-22):
1 安全地25MM2,70MM地锚,小于5欧姆;
2 主参考地(现场信号电缆屏蔽线)6MM2,70MM地锚,小于5欧姆;
3 安全地与主参考地大于3米;
4 另外要加防雷地。

网友C:
千万不要将逻辑地和安全地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