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tp270历史趋势不显示

楼主(2004-06-21):
在 TP270中组态归档变量的趋势视图,数据源选归档,切换到此画面以后的数据曲线不显示,但是数据源选PLC的变量,历史曲线就显示。请问哪位打下直到解决方法

网友A(2007-02-01):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SIEMENS的HMI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忘高手知道一下!

网友B(2007-04-18):
历史趋势要设置一个趋势请求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