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7变频器请教---急!!!!
变 频 器 维 修 热 线 开 通

楼主(2004-06-21):
一上电显示OU,我查了一天检测电路没发现问题, 不知哪位大虾知道!!!!!(别对我说主板坏) :)

网友A:
电压检测的板坏它直插在电源板上

网友B:
电源板是否尘多?不然是主板有问题!当然你的输入电压不能接错,科学是客观的,敢于面对现实!

网友C:
明天告诉你。021-56711165,13003108495

网友D:
这些地方我都查了没问题呀!! 还有哪位大虾知道!!!!!!!!!!!

网友E:
你检查一下,板子上的功率电阻看看,也许会有发现。一点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22KW以下查16666,30KW以上查显示器左边的位置,还不明白请明天打电话:021-56711165,13003108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