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赐教

楼主(2004-06-21):
有一加弹机上用西门子M系列7.5KW的变频器带动一7.5KW的同步电机,有时跳F001故障(过电压),何故?已排除外部电源问题,并用同型号同功率变频器代换后依然跳.

网友A:
调一下参数或加一个刹车电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