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有这样的计数器吗?

楼主(2004-06-21):
大家好! 计数器是以编码器脉冲作为输入,输出为开关量多段。用于自动控制位移量的结果控制。

网友A:
有。 编码器输入信号?〈 A相、B相?〉编码器工作电压? 开关量输出几个点? 用于自动控制位移量最好是用绝对编码器并配专用仪表,如用增量编码器并计数器,应有参考位置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