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ball valve和globe valve

楼主(2004-06-22):
在进口调节阀样本中有两种阀门,分别叫做ball valve和globe valve,请问这两种阀门是否应该都翻译为球阀?是根据什么分类的,有何区别?还有这两种阀门在适用场合上有何不同?

网友A(2005-09-13):
前者指球阀,一般用于切断场合,也有用于调节切断场合得。而后者指调节阀,一般调节阀阀芯有球面的和打孔的,最早的调节阀阀芯型面是球型面的,Globe即从此而来,而后调节阀阀芯结构又有许多新变化,而在英译中globe valve就泛指调节阀了。

网友B:
两者指的都是阀芯的形式。Ball valve 一般使用旋转式的执行机构,而globe valve 一般使用活塞或薄膜执行机构。ball valve 泄漏量小,流通能力大。

网友C:
长知识,到底谁说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