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_V52_SP1不能安装

楼主(2004-06-22):
我从西门子网站下载的STEP7_V52_SP1,为什么不能安装,情帮助我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98系统

网友B:
不能装就不要装了.SIEMENS PLC编程很麻烦, 改用国产PLC吧.

网友B:
这可是我切身体会.STEP7 BUG太多,设计的系统可靠性稽查. 尤其是SIEMENS 802C数控系统, 根本不能用.

网友C:
西门子软件太次,根本就是业余水平

网友D:
放屁,自己水平低

网友E:
step7 对操作系统有要求,常用的比如winxp或win2000+sp1均可以安装,不然就无法安装

网友F:
因为网站的软件是升级版本,必须先安装step 7 v5.2,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后来解决了。

网友G:
我的WIN98可以装。

网友H:
小夏:和万里缘: 说的是对的。SP1版之前,必需要先安正版的SETP 7。 一般操作系统是WIN2000 SP1,这是因为西门子公司与微软合作后开发的(据说拿到了微软的WIN2000的源代码),是为了WINCC5。0的稳定。

网友A:
西门子STEP7_V52_SP1一般为升级包,必须要先安正版的SETP 7 V5.2,升级包安装时须注意:文件夹DISK1及其下的所有文件及文件夹必须位于磁盘的根目录下面,如:C:\DISK1,D:\DISK1,E:\DISK1,F:\DISK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