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数据运算

楼主(2004-06-22):
请教各位大侠: 当一个双字节的整数,值为:2147483647(十六进制:7FFFFFFFH),如对此数加1,结果是多少??为0还是为 -21478364* ?????

楼主:
请教各位!!!! ????

网友A:
对此数加1,结果应该为0。

网友A:
在仿真器上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没人知道准确答案吗???

网友B:
结果应为0

网友C:
无聊在机器上加一下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