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如何和PLC进行通信?要求斑竹一定给予解答!

楼主(2004-06-22):
目前,本人正在使用变频器,和PLC 的使用,现在需要进行对PLC 和变频器进行通信,现在对其通信原理和具体的接线方法,以及通信协议不是很清楚,希望给予详细的解答!主要是进行设置的主要步骤,希望能给予说明!谢谢

网友A:
不同变频器,不同的PLC,不同的通讯方式,差别很大 你还是先说明用什么PLC,什么变频器,什么总线,然后让斑竹有的放矢把

网友B:
如果是三菱FX1N-40MR的PLC和安川616G5系列11KW或45KW的變頻器將如何通訊!希望能詳細說明!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