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提出解决方案,高额回报

楼主(2004-06-22):
本人有一项目,请各位高手提出解决方案,高额回报 问题为测量两段高压母线间的压差,因母线位置较高,拟采用非接触式测量方式,偶还没想出用什么办法来测量! msn:south_bird@hotmail.com qq:11744171

网友A:
你好。 可否谈谈测量的具体条件及要求?

楼主:
在高压变电站测量用,因为位置较高,站在地面上用工具无法接触测量位置,你采用非接触方式,但精度要求不高,50%误差都可以接受!

网友A:
位置较高,在什么范围内? 再有,你希望的解决方案包括哪些内容?

网友B:
高压母线一般都有电压互感器,已经把高压变成100V的低压信号了,可以直接测量的,为什么要直接取高压阿

网友C:
一般的高压母线都有自己的监测系统,正如楼上所说的通过低压监测就可以了啊!或许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楼主:
dczhl: 用电压互感器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必须在每个测量位置都安装一个,并且每一个互感器的价格都是上万元,这样难以接受,现需要一种非接触式可以在地面测量,并且可以灵活移动! 谢谢你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A:
看来楼主已经有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