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称重显示器更换为plc控制

楼主(2004-06-22):
向高手求教,如何将水泥打包电子秤的称重显示器更换为plc控制。

网友:
换一个可与PLC通讯或普通I/O连接的电子秤!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控制几个点。如果点少的话可以换块仪表就成了,也可和我联系。E-MAIL:ppiff@163.com

网友B:
用PLC控制成本高。若还是想用PLC,我有一个方案可用PLC控制且尽量节省费用。

网友C(2004-08-20):
请告诉我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D:
用国产的,8输出8输入,价格低于800块!!需要资料及技术服务请致电0510-2665521或0510-5129136-221陈先生E-Mail:billychan@vip.sina.com 详情可上我公司网站查询:www.xinje.com我公司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

网友E: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既然这么恨日本人,干嘛还用新浪网? cat11: 你的要求可以通过以下配置达到: 称重传感器(模拟量输出或串行通讯口必须具备其一),PLC,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 我曾经做过UNIPULSE的称重仪表和plc的通讯 可以和你探讨一下,邮件联系

网友F:
老实说你这样干是不是有必要,称重传感器输出一般都是毫伏信号,显示仪除显示控制外还有修正传感器线形度,去皮等等很多功能,且量产的专业性远比你用plc搞一个高,价格也应该便宜很多,欢迎讨论,zhangsheng117@sina.com

网友G:
我同意楼上所说,真的没必要去用PLC代,因为现在有许多专业称重系统控制仪表,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实用。 如果上工控机的话就用一个信号转换器好咯。

网友H:
托利多公司的仪表就有带包装功能的,这里我给推荐一家企业,常州赛德,他们就是专门从事称重包装的,可以去他们的网站看看。www.saidweigh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