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故障!!

楼主(2004-06-22):
显示屏上的数据模糊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可以维修吗?

网友A:
应该是对比度没调好吧,调一下对比度试一下,要么就是背光灯有问题了,修当然是可以的,你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显示器在工业控制使用的周期大概为5--7年,如果显像管不好,那就不好说了,有可能一年用不到就会感觉到显示屏上的数据模糊。我是专业研究工业控制显示器的,不知道你的系统是哪家的?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我可以帮你的。。。025-84525301 韩洪标

网友B:
显示器在工业控制使用的周期大概为5--7年,如果显像管不好,那就不好说了,有可能一年用不到就会感觉到显示屏上的数据模糊。我是专业研究工业控制显示器的,不知道你的系统是哪家的?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我可以帮你的。。。025-84525301 13512531619 韩洪标

网友C:
三菱的工控机能搞定吗,原型号是FA3435

网友D:
请指明什么品牌的,是模糊还是两度下降,灯管现在一般都6年做有寿命,当然也有一些是3年左右的,一般来说好的产品灯管都可以更换的。

网友E:
数据模糊应该是LCD的问题,可以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