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板卡故障处理

楼主(2004-06-22):
前天,我单位Honeywell TDC-3000 有一块AO卡故障报警,因为市冗余的卡,按道理处理故障卡时不应对系统有什么影响,但在故障卡拔出的瞬间,备卡也出现了报警,两块卡同时离了线。 为设么回两块卡都会离线?冗余的安全保证在那里,是偶然吗?

网友A:
老兄,是不是你的fta有问题啊,iop是冗余的,但是fta是单的啊。我以前曾经遇到过ao的fta给iop供电的情况,想都不敢想,但换了fta就ok了。还有你刚坏了的时候在us上是什么状态,ok/bsf还是ok/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