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计输出信号到PLC上的实现

楼主(2004-06-22):
我公司用的气体流量积算仪,原来是从流量计到仪表,现需要输出到PLC上显示流量,流量计输出的是4-20MA的模拟量信号,我们采用两种方式,1把从流量计的输出信号同时窜到仪表和PLC 上面,结果仪表没有显示,PLC有显示。2 把仪表换成带模拟量输出的,先把流量计的信号输入到仪表,然后输出到PLC结果PLC 上没有显示,但我测量仪表输出有电压,就是没有电流。希望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可能是通讯协议的问题

网友B:
应该在其中之一并联 250 欧姆电阻转换为 1-5V 电压,将该电压同时输入给仪表和 PLC 。

网友C:
确认一下你的PLC是输入4-20mA信号,楼上说用1-5V传输,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其实有不少公司的电流模拟信号的带载能力可以达到750欧。同时带两个设备是没有问题。

网友D:
确认一下你的PLC是输入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加装一台信号分配器或信号隔离器,一进两出的,输出信号类型根据plc和指示仪的输入信号类型定。

网友E:
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实现,确认一下仪表参数设置,PLC模入模块是接受4-20MA的还是1-5V。

网友F:
拜托,4-20mA信号,串连流量积算器和 PLC就行了,并联串连懂巴

网友G:
输出为4~20mA 而且如果显示表及PLC模块同是接收4~20mA信号的话 串联起来就行。